82559 的fifo空间的基地址?

楼主(2003-12-02):
liu 版主,这个问题还是没结果,我还是没想到办法访问fifo空间呀!
没有接口,没有基地址!
大虾们谁做过呀? 帮帮小弟。
   感激

网友:

上次好像有说啊,,不过现在忘了,,数据手册也没了,,
我模糊记得好像是往一个固定的寄存器写数据,就可以将数据放到fifo里了。。
我再上网上下个数据手册看看吧。。研究研究,,

楼主:

上次说的那个感觉不 太对呀!
它里面是有一个
System Control Block General Pointer 感觉这里放的就是数据的地址指针。
但它应该个fifo有关系的,不可能没有。

楼主:

版主,发现个严重的问题。好象这个数据手册不全。
关于数据的接收和发送,dma的设置这里好象都没讲呀!
怀疑还有个数据手册 “82559 Software Developer’s Manual”
郁闷~

网友:

我这里只有数据手册,,我也怀疑还有个用户手册,,
那个数据手册在寄存器配置问题上讲的太笼统了。。

网友:

有没有琢磨过82559的Application Notes?如果怀疑少数据手册,可以打电话向intel的技术支持要,再不行还是先问问intel的技术支持吧。

楼主:

是应该问问。
可上头想先让我看明白数据的传输过程,看到底缺什么然后在和他说。
可我觉得,什么都缺,可最关键的是数据的缓冲区怎么设置!

楼主:

叹息版主。 intel技术支持的电话有么?
是中国的么?

网友(2014-06-18):
做过82559的大牛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