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卡驱动判断是否有包成功到达的问题?

楼主(2003-12-16):
现在改用rhine的 VT6105 网卡芯片,但我对它的接收/发送数据描述符不太清楚,其中的最高位ouner是表示这个描述符是否被芯片用到。意思是不是如果有数据接收到了,它就会被芯片自动设置成0,直到我们用软件把它设置成1。
关键是不是芯片自动设置的,还是我们软件干预的。
还有,中断位中有个是成功接收到数据包的中断,这样它是否是成功接到数据包就产生中断? 但我读一个驱动好的网卡,他的这位始终没有变化?
还有别的方法能够判断是否有数据接收到么?数据包的成功到达是什么概念?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uiang在 2003/12/16 04:45pm 第 2 次编辑]

一般中断都是需要配置,才会触发具体的pin的,如果没有配置,应该只是这个位被
置位,并且理论上应该是软件清除的。我没接触过这个片子,只是凭经验的。
接受到数据一般就这种方法了,其他方法要看具体芯片了,
数据包成功到达应该是说接受了一个完整的以太包,目的地址是自己,并且
数据包的crc没有错误。
怎么,你们又换方案啦??

楼主:

是呀,换了, 82559的数据手册搞不到, 就用这个了。
上面说目的地址是指ip么? 还是物理地址。
ip地址在芯片的寄存器内是不是得不到体现,寄存器中只有物理地址。而ip地址是在驱动中,也就是在软件中用来判断的吧。 把接收到的数据包中的ip位和自己的比较,如果相同就进行下一步操作,如果不同就丢掉包。
现在我只想看我配置的芯片能不能接收到包,所以ip,网关什么的都没有。只要有数据包就接收,但现在不行。。。。 一点反映都没有。

网友:

hehe,,ip是上层协议了,我所说的是物理地址就是mac地址,
在ethernet网上传的都是etnernet包,具体格式可以参照相应协议,
不过肯定其地址为mac地址,芯片接受到相应包以后,转交给驱动,
驱动再和操作系统配合通过协议栈(ipx,tcp/ip或者其他)
去掉相应信息,将负载传到上层应用程序。
所以,ip地址不是驱动的里面的,ip协议栈是凌驾于驱动的,
驱动只是将接受到的数据分发给不同协议栈的栈底,其他操作由协议栈完成。
调试ethernet时是有些麻烦,关键是要在服务端人为构造一个ethernet包,
这个操作有些辣手,其实可以在服务端写一个驱动程序完成整过操作,
不过很夸张,其他方法也不是没有,我以前在dos(纯dos)下直接操作硬件,
用8019向外发过ethernet包,这也是一个途径,不过这样的网卡很难找了。

楼主:

是呀,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写的是嵌入式的程序,现在只是在pc上调试,但我照着有驱动的一张网卡的寄存器配置来配置我的网卡,但一配置就死机。
现在我想把网卡设置成不管是给谁的 包,只要能收到就行,就说明我的配置可以了,可现在。。。 郁闷~
2个问题。
1 描述符的地址:我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我只是简单的把一个结构体的地址赋给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就是放描述符的地址),可这样做不太对,因为我把值读出来,发现它的低4位,始终是0。 可能是有什么限制。
2 我们对别的机器发数据的时候都是以对方的ip为目标的而不是以mac地址。那么也就是说在以ip为目标的时候,可以通过ip来知道对方的mac地址。我的理解是,在发数据的时候会对所有能接收到数据的机器发,然后每台机器都接收数据,再拿ip来和自己的比较(这应该是驱动做的事情,而不是硬件)。如果是自己的ip就把自己的mac地址答应给我,然后就可以通过mac来发数据了。

唉,真累,liu版主知道哪有以网卡为专题的论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