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在调制和解调之间用电力线传输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3-12-16):
我在在调制和解调之间用电力线传输信号,为什么信号不能传到解调端!

网友:

你是用什么方法的?频率大约是多少?采用什么调制呢?中间有没有过变压器什么呢?采用专用芯片么?

楼主:

是这样的,频率是200KHz,采用调频的方式,而且是在一个变压器范围内工作。其中采用耦合线圈+高压电容的方式。我是怀疑电力线上的阻抗太小,导致信号全在电力线上走掉了,没有到达解调端。

网友:

你可以先直接将调制解调相连,确定整过电路可以工作,然后
再进行进一步操作,另外耦合线圈电感量也要考虑与你的频率配合,
你测试过调制,解调确实可以工作了么?

楼主:

已经在不上电的情况下进行直接用电缆连接调制和解调,很好。但在电缆之间加上市电,就不行了!为什么那?

网友:

看看收发是不是在同一相中。

楼主:

是这样的,用电缆直接连接发射器和接收器,然后把电源线搭接在电缆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给你顶一下,lxl9726,你搞定没?

楼主:

失败,我没有成功解决上电力线的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吗?我很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