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包,arp包,tcp包,udp包!

楼主(2003-12-22):
IP包
以太网包头//版本与头长度//服务类型//总长度//IP帧序号//分段标//生存时间//下一层协议//校验和//源IP//目的IP//IP包的内容/
----------------------------------------------------------------------
arp包
以太网头//arp报文的内容总长28字节//源网卡地址//源IP地址//目的网卡地址//目的IP地址/
----------------------------------------------------------------------
tcp包  以太网头//ip头//源端口//目的端口//顺序号//确认号//数据偏移量//连接控制//流控//校验和 ,包括伪头部,TCP头部,数据//紧急指针//TCP数据/
----------------------------------------------------------------------
udp包  以太网头//ip头//源端口//目的端口//校验和 ,包括伪头部,udp头部,数据//udp数据/
===============================================================================
  1 以太网包头,和ip包头描述的什么? 发送数据的是时候是不是都需要自己加上?
  2 //版本与头长度//服务类型//总长度//IP帧序号//分段标//生存时间//下一层协议//校验和//  这些是不是也需要自己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加上?
  3 arp报文的内容总长28字节:这里描述的是什么?
  4 校验和是需要驱动校验还是硬件自己会做? 是驱动吧。
  5 网卡接收的数据就是这样的吧。 接收数据后就在程序中判断接收的是哪中再进行相应的操作!

楼主:

这是不是就是 以太网头
接收状态//下一个页//以太网长度,以字节为单位,//目的网卡地址//源网卡地址//下一层协议 /
而ip包头就是指的第一个ip包的内容(除了ip包的内容,ip包的内容就是下面arp或tcp,或udp中的一个吧。)

楼主:

以太网头
接收状态//下一个页//以太网长度,以字节为单位,//目的网卡地址//源网卡地址//下一层协议
这里的接收状态有什么用呀? 能表示接收成功么?

网友:

理解包格式的含义首先需要理解的通讯协议的分层概念和封装概念。
以太网包头包括:目的MAC地址,源IP地址,它所封装的上层包的协议类型/长度。IP包头描述了IP报的属性。
你是指IPv4校验和吗?一般情况下它是由软件完成,当然如果你采用了三层协议处理芯片的话,也可以由硬件完成。

网友:

一声叹息说的对,关键是你理解了分层的概念,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wdy9927在 2003/12/23 05:50pm 第 1 次编辑]

现在有个大概的概念了。
现在不清楚的是,是不是所有的网卡接收的包都是一样的。 会不会在硬件上就把包给解了。 应该不会吧。
但我现在网卡已经能收到数据了,但用我上面说的那样解析包,总觉得不太对。
各位能不能给个例子,看我接收的的一个包的数据,应该是ping包。
   FFFFFFFF,   500FFFF,  D6DC825D,   1000608,
    4060008,   5000100,  D6DC725D,  A801A8C0,
          0,  A8C00000,  18E79C01,  10509253,
   10713822,         0,  53FF2500,         0,
我是用 192.168.1.168  ping  192.168.1.156
上面的 A801A8C0,应该是源ip。9C01A8C0是目的地址
--------------------------
以太包头中的前12个f应该是目的网卡地址吧。 而接下来的00-05-5d-82-dc-d6是源网卡地址。
再下来的0608是下层协议,表示收到一个arp请求包。
--------------------------
接下来的是ip包头了吧!!!!!
那0100表示长度么?256个字节????
接下来就晕了~ 找不明白哪个表示版本(应该是04),哪个表示下层协议,
版主,大虾告诉小弟呀,一定很多人和我一样不明白。
还有个问题,以太包头是从目的地址开始的么? 还是被硬件滤掉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声叹息2003/12/22 01:15pm 发表的内容:
你是指IPv4校验和吗?一般情况下它是由软件 ...

我现在用的rhine 的ta6105m。 好象里面有个硬件校验的东西,但我不清楚怎么校验。
能简单说说么? 不校验行不? 懒! 哈

楼主:

知道了。
从0100后面的不是ip包头。 是arp包请求。晕~ 我说和ip包头差那么多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wdy99272003/12/23 05:53pm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用的rhine 的ta6105m。 好象里面有个硬件校验的东西,但我不清楚怎么校验。
能简单说说么? 不校验行不? 懒! 哈

硬件校验的是ethernet包,ip包是凌驾于ethernet之上的,
换句话说,ethernet包直接给数据就可以了,硬件会在相应位置加上校验码的,
而ip协议需要自己计算校验的,所有ip包的数据包头校验码都会作为etnernet
包的负载,再打包成ethernet包发送出去。

楼主:

收到

网友(2005-07-07):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