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c向指定ip,指定端口,发送指定的tcp/ip数据

楼主(2003-12-25):
应该不难。 本来想用telnet,可用它连接带驱动的网卡都总是说无法连接到 192.168.1.xxx.     可用网上邻居都能访问的到,说明网络没问题呀。

偶的网卡已经能ping 通了,就差tcp的调试了,所以想找个方法调试。

网友:

你不妨写个socket程序试一下啊,返回应该是错误,不过在链接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发tcp包出去。

楼主:

版主,你说的socket程序是什么东西 ?
是不是就是自己写一个发送数据的小程序。 发送tcp包。

网友:

socket是一种网络编程的思路,主要意思就是在通信双发的主机上建立
一个通道,服务端开放端口后对该端口进行监听,客户端创建socket后
直接对服务端的端口进行链接,链接成功后就可以进行基于ip的包传递
具体发送udp还是tcp就需要在创建socket时进行定义,甚至可以定义IP
包,就是IP包的数据直接发送出去。
你随便看一下网络编程就可以看到socket了,linux直接用socket就可以,
在win下需要winsocket或者用mfc的CSocket类。

网友(2006-09-15):
不理解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