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MA和J-STD-008有什么区别 (无内容)

楼主(2003-12-30):
(图片)

网友:

可以认为CDMA是一种理论,而J-STD-008是其中的一种实现,
就好像说网络通信与tcp/ip一样的。

楼主:

   哦,那IS95A和J-STD-008两个标准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看了一篇文章这样写“The IS-95A CDMA standard allows for data transmission at four different rates. The four rates together form a rate set. The CDMA Reference Blockset supports two rate sets. The first is based on the IS-95A standard, while the second is based on the J-STD-008 requirement. Both rate sets allow for varying-rate speech coders.”
    其中The CDMA Reference Blockset是MATLAB的一个cdma的库。我搞不懂其中IS95A和J-STD-008两个标准之间的区别。两者应该是互相兼容的吧?区别又有什么呢?

网友:

大概翻译为:
IS-95A CDMA标准允许4种不同的速率传输数据,这4种速率的集合组成一个速率集。
CDMA 参考文档支持两种速率集,第一种是基于IS-95A标准的,另外的一个是基于
J-STD-008需要的,两种速率集都支持可变速率语音编码。
J-STD-008是在PCS频段运用CDMA的,所以应该覆盖频段范围不同吧。
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确正,我zai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