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网卡(有驱动的)发送数据包呢?

楼主(2003-12-31):
是把数据打包后直接放在 pc给网卡分配好的物理地址中,网卡就会自动把数据包发送出去么?
这样的话,我把数据打包后,放到里面去,会不会和其他要发送的数据有冲突,怎么才能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人用。
感觉这个方法不太可靠。。。。。 好象不行!!!!!!
因为,网卡要发送数据需要把发送位置1,才能把相应buffer里面的数据发送出去。难道驱动中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有驱动,就会移植tcp/ip协议,
所以大部分程序员都是基于协议开发的,
如果不移植协议,那么各个进程(或线程)发送的数据
要由程序员自己去协调冲突,
最可怕的是,如果没有协议,所有的IP地址,mac地址
都要程序员自己组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是超骨灰级黑客),
如果你又用了协议,又要硬性往网卡里面写数据的话,
那你发送出去的ethernet(甚至ip)包的数据,大概就要……了吧。
呵呵,,没试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