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以太网使用什么接口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2004-01-14):
8019带宽好像不够

网友:

我想随便哪家的芯片从物理链路来讲,带宽都是足够的。

楼主:

找到不少,主要是想找一些和arm比较容易接口的

网友:

8019是10M的,百M的一般都是pci接口的。
建议你直接找带百M的arm处理器。

楼主:

strongarm级别的其它公司的还有什么,strongarn 没有

网友:

green_pine驱动怎么搞定呢?
arm厂商有吗?
还是自己搞?
那也的有个东西才可以呀?
谢谢!

楼主:

我不是做计算机板卡,而是潜入式系统,带百兆网口的

网友:

潜入式系统??
作好后,不会要潜水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greenpine2004/01/14 01:42pm 发表的内容:
strongarm级别的其它公司的还有什么,strongarn 没有

Xscale好像是自带pci总线的,没有确证,你可以看看,
现代的7202什么的,你可以查一下,性能都很高,
只是片内外设都记不清了,
atmel的arm9性能也可以,200M左右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36500542004/01/15 08:51am 发表的内容:
潜入式系统??
作好后,不会要潜水吧?

呵呵,说到潜水,我们可都不是pine的对手哦。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4/01/15 09:24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说到潜水,我们可都不是pine的对手哦。

潜水,我可不行

楼主:

xscale带pcicia接口,看来要用别的,atmel的9200应该可以,不过现在正在方案论证,还需要多找几种芯片

网友:

有什么 好的片子和偶说一声哈!
偶也准备做的

楼主:

需求不同,可能用的芯片也不一样

楼主:

我要用100M左右的arm或者powerpc

网友:

ASIX公司的AX88796L,10M/100M自适应网卡

网友:

说到底还是要看项目,其实网卡倒是小事,你不妨先研究一下需不需要mmu,
这样对选型来说就更具体了。

网友:

不懂!
我这是什么好做用什么。哈
网卡之间的差别会很大么?

楼主:

决定选用intel ixp425

网友(2004-11-07):

LXT972

网友(2004-12-20):

期待你对你项目的更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