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 问题?!

楼主(2004-02-07):
好久没来了,一直在做tcp。终于有点眉目了。
一台主机,怎么才能向多个子机发送数据?  是通过不同的端口么? 如果都用一个端口是不是不行!

网友:

采用广播方式,,或者每个子机发送一份。。
法一:主机端采用广播端口,广播一次,所以子机应该都会收到
法二:应该是一个端口比较好实现,如果是多个端口,
      那么子机端的软件操作就很不爽。。

楼主:

广播端口??
这是什么概念? 也是tcp中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