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传输中继实现问题

楼主(2004-02-23):
前不久,小弟在一个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在两台PC机间里用别的物理链路传送以太网通信数据。小弟简单的利用一物理层芯片转换了电平,然后利用MII接口信号将有效数据作了转发,因为链路速度快(光线嘛),所以用了FIFO缓存,可是尽管能得到正确的信号波形,可计算机总是认为不连接!我怀疑fifo大小取得不合适,是不是每次通过MII口传的数据是有一个最小数据量的?FIFO太小,导致一个完整的数据包被才成了多个不完整包,上层协议不能接受了,所以连接不成功!
小弟不是学网络的,也许比较弱的问题,请大虾指点!

网友:

你所说的不连接是指物理链路不连接还是上层协议不连接?我想与FIFO的大小可能关系不大。你可以看一下链路的物理协商是否完成。

网友:

斑竹出手了!
问题我都没看明白!!!

网友:

可以请教一下你的fifo是放在什么地方的么?是连接哪两个东西的哪?

网友:

是用光纤传输的???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思路么?有点象以太网延伸

楼主:

链路上应该每问题了,我在源端加入一计数器波形,调整多种计数频率,在收端都能接到正确波形。很遗憾没有以太网分析仪,只有这样简单上马了:)
确实是以太网延生,中间是捆绑了多种数据的光纤!可惜在中继的电路上没有MCU,所以只能在物理/链路层做处理了·
多谢大家热心回复!!

网友:

按照最长包(大概每帧数据1500字节)计算,你的fifo缓存了多少帧???
我也想做一个利用光纤传输以太网的产品,你介绍一下好么?

楼主:

fifo放在MII接口处,分别缓冲物理层心片的收发数据。工作顺序如下:物理层心片接收以太网数据——》通过MII接口存入fifo——》fifo数据与别的数据捆绑后通过光纤传输——》光纤数据解复用,以太网数据存入fifo——》fifo数据通过MII口传输。我的fifo才32byte,是不是太小了?导致传到目的端的以太网数据断断续续,不满足协议规定?

网友:

32Byte是太小了,你至少得存几帧啊,我们合作怎么样?我也做过一些光方面的产品

楼主:

你有项目要做?

网友:

自己私下里想做点东西!

楼主:

哦!那能详细说说吗?或者站内发信?应该有这功能吧:)

网友:

use Ethereal.exe file to debug the received packet to see any problem.
Ethereal.exe is a free software for network debug.

楼主:

它是直接截取网口上的传输数据的吗?我的意思是它能读取网卡接受到的BIT流?

网友(2004-04-08):

hotcoco,你绑定的其他数据是不是E1信号,我也在做这个啊。呵呵

网友:

看到一篇文章说fifo深度可以这样计算:
depth = max(L)(X/Y-1)    X>Y
L为帧长,X为写速度,Y为读速度。
当X<Y时,fifo深度为1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时候读空怎么处理啊?

网友:

这个观点并不总是适用的,设想一下:假如由低速端口向高速端口发包,而FIFO深度为1,势必会造成高速端口的阻塞。

网友(2006-11-06):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