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 怎样实现的多端口?

楼主(2004-02-24):
谁了解tcp 的 socket呀?
socket中的,服务器端,是怎样实现多个端口的?
是在 listen的时候总是1024,而如果有连接的话,程序就新开辟一个端口连接么?而这个端口用到的内存等资源,是在连接的时候才开辟,还是在socket启动的时候就分配好了的?
最好的办法是连接的时候才开辟,可想不通它用的是什么方法??!!! :(

网友:

在监听的前期,专门有一个控制可以连接多少个客户端的参数,
当server接受到一次client连接的时候,server必须人为的
创建一个进程(或线程)进行该次连接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