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对信号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4-02-25):
在玩通信的领域中,对接收到的信号的放大一直是个问题。接收的信号的幅值变化很大,从100uV~1V之间,但是要求放大后的信号幅值在500mV~1V之间,而且接收到的信号的幅值无法知道它的具体变化,叫人着急啊!
    而且放大的东西一般是用三极管进行放大,不过我听说有一种封装是TO-92的,与三极管很相试,请问大家谁能共享
一下?

网友:

老兄,AGC电路不就是解决此问题的吗?
AUTO GAIN CONTROL:)

楼主:

能否具体一点,或给个直接一点的东西!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等等的无线接受设备都有这个单元,,
这样避免离发射塔近的接受无线信号过于强烈,
兼顾离发射塔远的可以将信号放大很多倍数,
那些原理的书上都有的,甚至连电路都给你,不过是模拟的,嘿嘿。。

楼主:

我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多谢大家的指点!电路图如下:请指点一二!其中的1500p的电容是由于信号的频率是250KHz。

网友:

鼓励 lxl9726 共享知识的奉献精神,个人出资奖励500信元。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赞赏,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信号的频率在1M~40MHz之间,幅值同上,我想用三极管进行放大,应该怎么做?请大家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