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头如何抓?

楼主(2004-03-26):
大家好,我最近在调同步通信,帧同步头老抓不好,不知哪位大侠能指导小妹?(通过io口发送方以每10us一比特的速率发送,接收方要检测到同步头才开始接收有效数据)

网友:

可以说得再仔细点么?你说同步通信,,就应该是clk data gnd三根线对吧?
那在接受端弄一个状态机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谢谢liuiang
接收方是通过io口加定时器实现的,接收方通过检测到发送方发送的速率后开始启动定时器进行帧同步检测,检测到帧同步头后开始把接收的数据视为有效。只需data gnd两根线。我是用菲利普的lpc2106,把接收数据的变量从uint8改为uint16下载到flash接收出问题,但在线仿真可以,高不清是问题出在哪?

网友:

它不是支持isp和iap的么?按照数据手册操作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