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关于EBOOK解压缩的说明。

楼主(2004-03-31):
如果某一EBOOK采用RAR分卷压缩的形式共享,解压缩的时候请参照如下的说明:
按顺序下载的文件名应该类似于如下的格式:36_29.rar,36_29_1.rar,36_29_2.rar,...。此时解压会提示缺少36_30.rar。
解决办法如下:
方法一:将下载的第一个文件(36_29.rar)改名为36_29_0.rar,其他文件名不变。然后解压即可。
方法二:当提示缺少36_30.rar时,点击‘browse’,选择36_29_1.rar即可进行。

网友(2005-04-14):

为什么好多压缩文件下载下来解压缩总是出错?这样太浪费感情了!

网友(2005-10-08):

建议不要分卷压缩了,直接整个下载不是很好么??方便了大家。
希望版主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上载有大小限制才会分几个压缩分卷的!

网友:

acrobat 支持从 pdf 文档中抽出其中的若干页,按照章节抽出,分成若干个小的pdf文件,这样也可以解决上载大小限制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不错!

网友(2009-11-27):
试了楼上的方法怎么不行啊~~

网友(2018-06-13):
赶紧去试试,下了资料解压不了

网友(2021-12-17):
感谢楼主,解决了解压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