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络布线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问了。

楼主(2004-04-08):
如果要在一栋楼里安装网络,假设有十层,每层2户,如果 按现在普通的 星形网的话,那就需要20根线从一楼通到十楼,是不是线太多了!!!如果每层按个hub的话,也很麻烦,而且又贵。
是不是有别的好用的办法,能够一根总线,然后每曾可以简单的就能连接到总线,至少要比hub便宜,方便。
SDH网络是什么概念,它和我们平常说的以太网是从属,还是2类的关系???

网友:

SDH主要用于广域网,与以太网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楼主:

斑竹 : 我们现在用的网卡还支持bnc连接么?现在一般都用rj45。可我要是用洗缆以太网的话,就得用bnc了吧。
不知道细缆以太网和现在用的双绞线区别大不大?

网友:

现在都不用bnc了,,我也只是在旧货市场上看到了bnc的网卡,,他们区别仅在物理层,,phy吧!!

网友:

有一种网口一分二的东西,,就是物理连线分开,,他们可以同时访问主干线,但不能互相访问,,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楼主:

也就是说现在的网卡是不支持bnc的了。。。。。。
那你说的一分为二的是什么东西 ? 介绍一下。 呵呵

网友:

就是一分二,,直接将Tx+,Tx-,Rx+,Rx-分成两路信号,连到两个rj45上面,,就这么简单,,所以双方就互相访问不到了!!

楼主:

啊!
这样的话,不是还是需要hub么? hub太贵! 所以想用bnc的,便宜些。

楼主:

不想要太多的线,不想用hub,节约成本。
应该只有 细缆以太网。
问题是,现在的网卡一般没有bnc接口,速度也不够快。
真是麻烦,能自己做便宜的hub就好了。

网友:

hub不贵吧,你可以三层楼一个hub,把hub方到二、5、8层

楼主:

是呀,我也这么想,可上头的意思就是尽量用 bnc
成本始终要比 rj45 便宜多了。
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哪些pci网卡芯片,支持bnc?

网友(2004-07-25):

用了BNC之后你会发现维护成本可以再做几个网了,连个HUB都叫贵,什么破单位这么穷?

网友:

怎么HUB现在还贵啊
应当非常便宜了

网友(2004-09-20):

    这种应用在小区最多,买质量好一点的网线,一层用一根,分给二个用户,可以节约不少。

网友(2004-10-21):

我同意
现在都是用rt45的
那东西早落伍了
做好了领导不乐意你不是还要重做
再说了一个bnc头你以为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