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没有做软件无线电解调的

楼主(2004-04-10):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4/04/16 02:45pm 第 1 次编辑]

如上,最近做解调,想找同道中人一起进步

================================================
此帖得奖金100信元  -- 一声叹息
================================================

网友:

我一直想做,,可是没有时间,,55555555,,boss太黑了!!
我可以给你找点文档。。。

楼主:

先谢谢了。我想用一个固定结构来实现尽可能多的解调功能,这样就必须做一个专用的dsp核来实现了,只是苦于通信知识不够

网友:

你的中频是不是想用自己的dsp处理?还是别的方案呢?我觉得现在的芯片速度,只能在中频段想办法了,如果中频段也用模拟的话,将会失去很多东西,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高频段的数字下变频的dsp,,唉,,都有点跟不上潮流了!!

楼主:

我觉得使用通用的DSP存在很大的限制,速度上的限制使得必须使用多个DSP,而多个DSP并用又存在诸如总线问题,协调等问题,以致于体积很大,功耗也很大。我的出发点就是使软件无线电体积小,功耗小,价格便宜,而且速度高。这样的要求对使用通用DSP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我打算开发专用的DSP核,尽量使单片专用芯片集成多的功能。这张图就是我设想的软件无线电接收机原理图。我的一个师兄的毕业设计就是做这个下变频的滤波器,在EP1K50QC208-3最高速能达到50M左右,而且符合3G标准(50M是用MAXII布线后的报告速度)。我要做的专用DSP核完成最终的解调,要求:(1)高速度,至少应该是2M吧;(2)可以完成尽可能多的调制方式的解调,还包括模拟调制方式的解调;(3)调制方式的识别。(这个专用的DSP核要自己设计,不是使用现成的DSP)。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的通信只是不够扎实,也不够精,请liuiang兄多多指教!

楼主:

上图请单击在另外的窗口打开,会更清楚些

网友:

基带信号你要求2M应该不会很难,不过难点应该在自动识别上,至于支持多种解调应该就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自动识别还是有点难设计,你是怎么想的呢?

楼主:

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想只能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的方法来实现了,比如说最大似然总则。

网友:

对,可以考虑这个方法,不过道路真的是曲折的,加油啊,我对你的工作很有兴趣,以后可以多交流,要搞定这些,对信号,数字信号和通信都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嘿嘿,,大概这应该叫高科技吧,,

网友:

强人,偶都不懂~!

楼主:

是啊,现在主要是通信上的问题,比如,鉴相的精度要求,幅度的精度要求。我暂且把I路与Q路的向量输入做成14位的符号数,这样还产生量化的问题,也就是位宽的选取也是个问题。这些问题要是解决了,对后面是大大有帮助的。请多指教啊!

网友:

调制方式识别还是很难的,agilent的设备也只能识别出符号速率。

楼主:

sunyzs可否说得更详细些,比如说它是不是也先数字下变频,用相干法?都可以识别什么调制方式的符号速率?另外你说的符号速率是不是和上面那张图中的“码片“一个意思?

网友:

符号率=比特率/发射每个符号的比特数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在培训的时候听那个agilent的工程师提到过。
agilent有一款矢量分析仪,解调用的是软件无线电。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即使仅仅进行一种软件解调,要达到2M(bit)的速率,使用通用的高速DSP也是很难的。如果自己开发DSP核,难度我觉得更大,而且要适用于多种调制方式。不知道你是否对运算量进行过估算?

网友:

现在通用芯片速度已经可以了,,用于视频处理的dsp philiph可以达到1000MIPS
TI的可以达到5000MIPS,,并且基本上都有大于64K的cache,,所以应该可以完成的,,只是算法多考虑优化,,自己写DSP的话就可以将很多软件的东西整到硬件上去完成,,也是个好方法,,并且关键是,,如果自己做dsp可以进行并行计算的,,可以实现两个或四个硬件乘法器,,当然,,不过用哪种方法都需要很大功底,,我建议先在pc上用C语言拉通,,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相应源文件支持,,,

楼主:

大家的建议很对。关于算法级的仿真,我打算用MATLAB做。目前我做了鉴相、鉴幅这部分(鉴相的一阶差分就是鉴频),没有使用乘法器,而是使用流水结构的CORDIC,它的鉴相速度可达到50M(EP1K50QC208-1),我打算设计的DSP核就是以这个CORDIC为支撑的。我觉得目前运算速度不是很大的问题,关于微处理器的控制器我也涉及过,现在的问题还是集中在算法上。只要算法确定了,在pc上仿真好用了,指令集也就可以确定了,控制器这块也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总之,后悔当年没有用功学习理论知识。

网友:

有资料说,对于突发传输方式,可以采用
1。时域上特征信号功率提取
2。FFT频谱分析
3。信号相关性检测
。。。。。。
等不同的方法来实现帧检测的目的。上述方法是能够在SDR平台上实现的(即可以采用楼主所述的DSP实现),而且可以作为自适应传输系统中识别不同传输方式突发帧起始的方法。

网友(2004-05-15):

[这个贴子最后由半天云在 2004/05/15 10:44am 第 1 次编辑]

guanfree :
您好 我是一个刚接触通信的新手
看了你们的讨论真是大开眼界,真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能留下你的QQ号吗
有问题可以向你请教吗?
我的QQ:104915225

楼主:

过奖过奖,说高手真是不敢当,我的QQ是:12415191,有什么问题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

比较感兴趣!以前用FPGA做过类似的中频信号处理器,只有一个通道。现在觉得还不构灵活,有机会希望能改进一下。多交流一下!

网友:

good

网友(2004-11-05):

能先把NCO做的比较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另外解调难度最大的还在于时钟提取,高效的时钟提取与实际信号类型关系很大:)

楼主:

楼上能否说得更详细一些

网友:

你给出的框图中,I/Q解调通路中的匹配滤波器与你的调制方案有关,常见的是根升余弦方式,并且具体实现方式与你的采样速率有关。
你要做的基带解调部分有比较大的工作量是在载波和时钟同步方面,因此还存在与NCO的闭环载波相位校正处理。因此NCO既要满足杂散等精度要求,还要能够类型模拟VCO一样支持相位和频率动态调整。

楼主:

我用CORDIC实现了载波同步,这里没有匹配滤波器,我使用过采样的方法做到类似于匹配的功能。没有NCO之类的东东,我认为那是下边频的事情,其实,我所用到的时钟就是来自于下边频。升余弦脉冲整形也是下边频的事。我实现了几乎所有的调制模式(正交调制),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方法里,幅度调制和相位调制差别不是很大,性能也比较接近,主要是幅度调制虽然容易受干扰,但也最容易消除干扰。

网友:

    信号调制识别是可在DSP实现的,条件是确定你需要识别的典型调制样式范围。
    信号载频是可以准确提取,可以非常准确提取测频
    信号符号速率可以准确提取
    通过对调制信号的全数字解调,可以在基带得到对信噪比条件依赖接近理论值误码率条件的数据恢复。
    虽然每个具体的技术都有它的难度,但是只要具有强的信号处理的算法实现能力,   以上完全可在数字上实现。

网友(2004-12-08):

请问版主:
你的symbol时钟是如何考虑恢复的?即使不考虑多普勒频移,一般情况下symbol时钟和下变频的时钟并没有固定的联系。
另外幅度调制的干扰容易消除,点解?难道ASK对幅度干扰更不敏感吗?

网友:

我仔细看了你的描述:我觉得在方案都存在问题,你必须将下列问题搞清出:
1\你的设计市场对象是WHAT?
2\你的时钟模式该如何取决?
3\在FM\AM\QPSK\QAM\GSM\CDMA等多种调制的区别点?
4\在同一调制模式下的区别点,如你如何将PSK\QPSK区分开,就你所说的
  参数估计的方法肯定不行,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单向相关值基本相等.
  我建议你在调制方式识别上<采用加入开销与反向调制相关处理>,在你的IQ乘法器上并上一个可调相移SIN函数

网友:

我仔细看了你的描述:我觉得在方案都存在问题,你必须将下列问题搞清出:
1\你的设计市场对象是WHAT?
2\你的时钟模式该如何取决?
3\在FM\AM\QPSK\QAM\GSM\CDMA等多种调制的区别点?
4\在同一调制模式下的区别点,如你如何将PSK\QPSK区分开,就你所说的
  参数估计的方法肯定不行,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单向相关值基本相等.
  我建议你在调制方式识别上<采用加入开销与反向调制相关处理>,在你的IQ乘法器上并上一个可调相移SIN函数
5\

网友:

你要做的系统工作频率应该不是问题,2M对于现在的数字产品是很低的了,你应该在调制方式识别上做一些文章,而且这个工作是比较有意义的。关于DSP的处理速度,现在ADI公司的TS101和TI公司的C6x系列已经达到300MHz,2MHz的处理速度你可以选择一些低性能的DSP。

网友(2005-03-08):

我也在做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啊

网友:

我是用virtex2,300万门的器件做的,ad采样完成以后就进入fpga,然后下变频,符号率5.632M,现在想加均衡,所以重做符号同步,感觉难度很大,希望和大家讨论讨论,qpsk解调.中频70M

网友:

我想,先做符号同步,然后在做符号均衡,载波恢复放在符号均衡里做,但是现在对符号同步i,q两路的调整的步长确定有点问题.正在思考中.还有我们的中频和符号率的关系定的有点问题.只能10倍采样或者16倍采样,所以要么改变符号率,要么重新做板子,用高速采样,现在我的板子的ad不能16倍采样.所以很麻烦,器件太贵了.所以,先改变符号率.另外我有疑问,匹配滤波器和调制端的节数不一样,我想用17接的,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调制和解调的匹配滤波器是否完全一样呢?

网友: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使用的tek 仪器可以得到IQ数据,但是怎样分析IQ数据,而且我想将IQ数据解调成音频信号,可以吗?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也做软件无线电  目前研究FM解调
什么时候交流交流

网友:

我想你的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调制方式的识别上,好像水木清华上有这些问题的讨论

网友(2005-04-17):

软件无线电最大难点在于目前中频采样信号的数字下变频,而不是什么解调.如果解调都有问题了,建议你们不要做什么软件无线电,先把无线电基本东西做好.
对于数字下变频这个模块,单个速率下变频一般没有多大的难度,最头疼的是多抽样速率信号的处理.这里我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结构
首先信号经过一个CIC滤波器,分成IQ两路,并在这里完成不同抽样率的分档,在经过一个FLEX FIR将符号速率统一到一个固定的速率上来,然后是匹配滤波器,同时位定时信号环回到前面两个滤波器,具体要看你的应用.本人建议,反馈环路应该放在FLEX FIR

网友:

好贴

网友:


网友(2005-06-19):

确实,楼上有些概念还不清,有必要还好学学数字通信和数字信号处理。另外,建议先不要做得大而全,可以限定在几种典型的调制方式上,这种signal classification也会简单很多。就上面提到的几种信号的解调,好像harris公司(现在叫intersil吧)的50214芯片好像都支持的。是不是考虑用专用芯片和通用DSP结合来实现呢?好像50210芯片也可以作同步的。目前比较可行的还是中频数字化,射频数字化处理能力还差很多。如果个人玩玩,70M做不到,可以考虑做10.7M中频试试。

网友:

哪位有FM信号的解调程序能否给我一份,急等救命啊,谢谢啦!

网友:

目前在做pi/4 dqpsk基带处理,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交流吗?对于
报头符号与载波联合同步该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2006-03-28):

下面引用由sunyzs2004/04/16 02:15pm 发表的内容:
调制方式识别还是很难的,agilent的设备也只能识别出符号速率。

网友: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DSP实现软件无线电的解调技术,现在还什么都不懂!
看到你们这些高手说的,真是晕忽,老师还说是很简单的!
看来以后要好好学习了!
我qq:155087674

网友:

我也想做信号识别与解调,在pc机上实现的,有没有哪位同行能提供识别与解调的程序或指导思想流程图等,接收到的是70M中频信号,信道化接收,每信道10M带宽,50个信道,AD量化位数为12,解调的原理我能懂,但是对具体实现没有概念,主要是对BPSK,QPSK,OQPSK,8PSK,16QAM,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jhbin2005/04/06 11:11am 发表的内容:
我想你的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调制方式的识别上,好像水木清华上有这些问题的讨论

网友(2006-08-29):
H61MEI-K9GDJK-L23SRS-PQD200

网友:
我也正在考虑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调制识别的算法,现在对于调制识别有很多人作了这方面的工作,就是不知道具体实现如何。

网友:
q gm d bn d wdt k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