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全数字CDR中的鉴相和鉴频

楼主(2004-04-22):
CDR是很多通信系统设计人员会遇到的,用途广泛。每个人的设计可能会有所不同,其性能也会有差异。不知这儿有多少朋友做过或正在做这方面的设计,我们能否讨论讨论。
1. 鉴相器有很多种,如Hogge鉴相器、Alexander型鉴相器、Meghelli鉴相器等,据说前者是线性的,后者有较高的增益,可是会带来更大抖动。那么增益和抖动性能究竟是怎样估算的?各种鉴相器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
我目前采用的是Meghelli鉴相器,因为实现起来非常简单,但我很想知道其性能如何估算,是否用其它鉴相器会更好。
2. 大家鉴频器通常用什么样的鉴频器?我现在只知道Richman和Pottbacker,其性能如何定量比较?
3. 鉴频器常用到90度相移的高频时钟,如果我没有90度相移的高频时钟,是否可以不用锁频回路,即只采用锁相回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这么做?
如果我的概念有错,请大家原谅并指正。

网友:

CDR是什么,你说的几种鉴相器是采用什么原理?

楼主:

CDR: Clock & Data Recovery

网友:

你说的是模拟鉴相吧?我都没听说过:(
全数字锁相环中的鉴相有:异或门,JK触发,双D触发器组成的PFD

楼主:

我说的都是数字的,其名字是书上说的,可能是那些高手们提出来的,然后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了。看来我需要把图发上来。
我看到书上推荐的CDR都是由锁相和锁频两个回路构成的。呵呵,我希望锁频是在高频情况下才必须用,这样我的设计可以简单很多。希望得到高手们的指点。

网友:

鉴相可能需要知道调制方式吧,直接说方法的化恐怕有很多

楼主:

常用CDR的结构框图。

楼主:

Hogge鉴相器。

楼主:

Meghelli鉴相器。

楼主:

我用Hogge鉴相器也试了一下,从仿真看,锁相所需的时间与采用Meghelli鉴相器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分析不同鉴相器的性能?例如抖动特性等。
请有经验和有兴趣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吧,多交流会进步得快一些。

网友(2006-04-20):

我有些高速串行通信数据时钟这方面的资料!
需要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

我在FPGA中用过了采样实现时钟和数据恢复。现在正准备采用Alexander的PFD。如果楼主感兴趣,咱们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有很多paper分析上述PFD的性能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上的,在频差估计中,如果频差很小,为什么估不准呢?应该用那些算法呢?我现在在看《全数字接收机理论与实现》,感觉晕啊,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07-04-27):
这些都是ic设计的内容啊,
可以去看看固体电路的文章 ieee

网友(2008-09-05):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09-05-05):
学习了,大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下的

网友(2011-07-24):
很想了解多一些~~~

网友(2014-02-13):
回复 楼主:

   楼主下面贴图相关的资料可否共享呢?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4-07-12):
楼主有没有好的关于鉴相器资料共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