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网和外网通信问题?

楼主(2004-04-30):
请教,内网和外网如何才能通信。
简单的ping就行。我写的程序连ping都不行。郁闷!!
liu斑竹,你的udp是怎么做的?  arp请求那里呢?

网友:

内网和外网的通信的差别是在网关,即gateway。

网友:

如果你已经可以ping局域网内其它的ip,你的ping就应该已经算成功了,只是ip目标地址没有处理好。

楼主:

是呀,我也觉得应该可以了。
我ping 内网的没有问题了,但是ping 公网的就没有反映。
也许是网关的问题? 可是网关我也设置了呀。

ip地址应该设置好了。 hoho,不排除这个可能。 我只是简单尝试了一下。可能马虎写错ip了。

网友:

那么你事先请求gateway的mac地址了吗?

楼主:

对,关键是这个 arp请求都没反映。。。。。

所以,觉得这个肯定有个方法能从网关得到发出去,再收回来。但。。。 偶不知道呀! 请教斑竹了。。

网友:

看来是你的arp没有处理好。对外网,要通过gateway转发ip包的。
我可以知道你用在什么上吗?是移植还是自己写?希望我们能交流交流。

网友:

我记得先要根据mask判断是在local还是remote,是remote的话,要根据gateway的地址来转发。

网友:

都是先调arp的,,arp搞定之后,才能继续往下调,,
次序就是:
ethernet arp icmp ip udp tcp一步一步向下调试。。。

楼主:

arp 的程序看来还是有问题。。。。

楼主:

没注意,回cdcll 斑竹:
我这个程序是根据有一个单片机上网的程序移植的。
但里面的arp只能取得内网的mac地址,不能取得外网的,所以我的程序都是在内网调试的,当初,也没细想能否连接到外网。现在内网基本搞定,所以就想连外网试试。
这个程序是想在tm1300下运行。

楼主:

斑竹能否详细说说arp 怎么根据网关 来判断是否是内网,又怎么通过网关转发的?
有源程序更好了。

网友:

我猜想你的程序是从webserver一类的移植过来的,做webserver不需要考虑这些的。
我想你的程序首先要可以设定mask和gateway地址,就象计算机的设定一样。然后每次arp时,要判断ip地址是local还是remote,是remote的话,要请求gateway的mac。后面的我有空时查一下我以前是怎么写的,已经都忘记了。

楼主:

如果是remote就请求gateway 的mac。
hoho,但最关键的时刻卡住了!
后面该怎么办呢?

网友:

然后好象是这样的:得到gateway 的mac后,用ip和gateway 的mac去发icmp,gateway会帮你转发。

楼主:

啊,回的这么快! 还好我看的也快。 呵呵
试试去。

网友:

arp会维护一个table表,描述mac与ip对应关系,,
上层发送ip包发现目标ip在子网掩码之外,,就会发送
这个ip包给网管,,arp一般都在中断中实现应答,,上层协议
栈实现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