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小第哦~~~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请教SDH方面的高手!!!!!

楼主(2004-05-19):
A.题目:  《AU-4指针解释性电路设计实现》
B.要求:
         1.在Active HDL的设计环境中,采用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设计完成“AU-4指针解释性电路”的行为级实现。
         2.“AU-4指针解释性电路”的功能及寄存器的描述,参考《PM5374 TSE 160 DATE SHEET》
3.完成PIPM模块的功能描述,完成测试设计方案,并进行仿真测试。
4.采用MAX PLUS 2 或者 QUATUS进行综合,并进行枋真测试。
设计方案及步骤
一 PIPM模块的技术规范
1.功能描述
指针解释和PRBS监控模块包含一个简化的指针解释器,该解释器指明输入链路上SDH数据净荷中的J1字节的位置(即产生一个帧脉冲信号指出SPE的开始位置提供给PRBS监控器),用于监控输入链路上的PRBS数据。针对输入的PRBS数据格式,PIPM指针解释器仅完成指针解释的基本操作,而忽略AIS和LOP状态。基本操作(新指针值、新数据标志、正负调整)是按照ANSI TI.105-1995标准全部实现的.该模块实现。

网友:

没有具体做过,不过还是支持你一下。
贴一个AU-4指针位置和偏移编号图。你有具体问题,可以问问一声叹息、liuiang、bravelu斑竹等。

网友:

我目前也要用到一个低阶的指针解释器,你这个是高阶的,有空一起研究吧。

楼主:

bravelu 你好~~我上面的那个题目是我的毕业设计,是我们学校一项“863”SDH芯片(宽带数字交叉连接芯片)项目的一个模块——PIPM(指针解释和PRBS监控)模块,因为题目太难,老师让我只做指针解释模块,而PRBS监控模块就不需要做了。
我现在的时间很紧,因为还没有开始写电路,我的模块是这样划分的:寄存器模块、指针解释模块、计数器模块。但具体实现时似乎有些不大对劲,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经验。希望给予俺一些指点~~谢谢~

楼主:

是该模块的功能描述

楼主:

功能描述3

网友:

不用检测lop和ais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帧计数取出H1H2的值,把里面的指针取出来,遇到非soh的数据就减1,减到0就是j1了。

楼主:

能不能详细给说一下,我们老师要我先能定位J1的位置,然后根据J1的位置生成PAYLOAD比特哦,我是这样做的,J0的位置是固定的,我用一个行和列的计数器计算出J1位置,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望斑竹能不能把你的详细设计方案给俺说一下,给小弟我一些启发~~

网友:

j0和j1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所以不能通过计数得到j1。应该通过计数得到H1H2再通过他们算出j1。从头说起话就长了,建议你先看看G.707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