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 Audio 布线请教

楼主(2004-07-08):
各位大虾!
我不知道把此贴放这里是否合适.如有高手请赐教!
我的问题是:在对FM/AM 收音机布线时有些什么要注意的?有技巧吗?
偶现在要做一个收音机的板子,不知这类产品在设计和制做PCB的时候有些什么讲究.

网友:

电感避免平行,,尽量远离并相互正交,,高频部分尽量走线简捷,,线尽量粗一些,,线与线之间尽量大一些,,小信号部分尽量短一些,,覆铜尽量全一些,,走线也尽量用圆弧最好少些直角,,以上只是建议,,我对高频走线也不算太熟,,

网友:

放大的部分如果发热比较严重,尽量在背面覆盖铜地线!

网友:


网友:

各位老大,能不能贴个实际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先谢谢并崇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