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同步帧结构

楼主(2004-07-09):
跪求V.35接口的同步帧结构
大虾们给个连接也好啊!!!!

网友:

我印象中,我们国家标准中已经不推荐使用V.35,而用V.36代之。不过平时使用中仍称之为V.35。
另外,好象V.35/V.36只定义了电气和机械规范,没有帧结构的定义吧?
在接入网中,V.35/36有速率和时钟的不同应用。
有些传输设备有V.35/36接口,某些有所谓时隙和帧的说法,其实是借用了PCM31/30的帧结构。
供参考。若有错误,请指正。

楼主:

真高兴
礼拜一一到公司就看到回信
谢谢大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