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光缆传输电源

楼主(2004-07-23):
请教各位:关于光缆远距离送电的供电方式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关注一下

楼主:

谢谢斑竹关注!
有一个项目,要求采用光缆送电的供电方式。
我不明白是光缆里本身包有电缆进行电源输送呢?还是通过光的输送,接收端进行光-> 电能变换?如果是用光-电变换的方法,功率能达到多大呢?

网友:

感觉第二中可能性比较小,,靠光子传能量--,
只能帮你顶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4/07/25 08:52am 发表的内容:
感觉第二中可能性比较小,,靠光子传能量--,
只能帮你顶了。。

谢谢斑竹!
我也觉得第二种可能性很小,但如果是第一种,那么又是怎样的一种光缆呢?我所见过的光缆,里面的芯都是传光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见笑了。
另外,如果是光缆里本身包有电缆进行电源输送,假如光缆长60Km,那么电源传到对端会有什么变化?在电路设计时又需要考虑哪些特殊因素呢?

网友(2004-09-09):

光纤中有极细的金属丝,不会通过它输送电能吧?
还是通过光缆中的用作加固的钢丝.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