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MII口和MII口的问题

楼主(2004-07-26):
RMII口是用两根线来传输数据的,
MII口是用4根线来传输数据的
它们在传输以太网包的时候,在MII口的每一根线上可以传浈头的多少位
或大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介绍一下

网友:

MII/RMII只是一种接口,对于10M线速,MII的速率是2.5M,RMII则是5M;对于100M线速,MII的速率是25M,RMII则是50M。

MII/RMII用于传输以太网包,在MII/RMII接口是4/2bit的,在以太网的PHY里需要做串并转换、编解码等才能在双绞线和光纤上进行传输,其帧格式遵循IEEE 802.3(10M)/IEEE 802.3u(100M)/IEEE 802.1q(VLAN)。

楼主:

serene ,我想看一下IEEE 802.3u(100M)的资料,你有吗?

网友:

哦,我手头没有。不过你可以参考: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en&ie=UTF-8&q=ethernet+frame&lr=lang_zh-CN 里的ethernet frame format

http://www.cna.ccu.edu.tw/other/90_2.ppt
我建议你参考一些带有MII/RMII接口的MAC controller或PHY的datasheet,一般对MII/RMII都有较详细的描述。

网友:

以太网帧的格式为:前导符+开始位+目的mac地址+源mac地址+类型/长度+数据+padding(optional)+32bitCRC
如果有vlan,则要在类型/长度后面加上2个字节的vlan tag,其中12bit来表示vlan id,另外4bit表示数据的优先级!

楼主:

MII口有四根数据线用来发送数据,以太网的前导符是1010101010...7个字节。
我想知道MII口的四根数据线是那一根数据线先发前导符的第一BIT的。
是MII[0],还是MII[3]?

网友:

应该是mii[0],mii以4位元组为单位发送数据!

楼主:

谢谢啊

网友:

Here you are!

网友(2005-11-12):

请教RMII数据格式中SFD是否可由用户定义?

网友:

请问那位大虾有RMII接口的CPLD/FPGA经验?

网友(2006-03-13):

下面引用由FEIJUN2005/11/12 01:09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RMII数据格式中SFD是否可由用户定义?

网友(2007-01-16):
挺复杂的

网友(2011-04-12):
增长指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