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防雷击功能

楼主(2004-08-18):
请问各位DX在以太网端口如何实现防雷击功能?我看了一些防雷击的资料,
如果DIY电路,能否在各信号线与地之间加一个压敏电阻,这样能否达到预计的效果,
请各位指教!

网友:

压敏电阻的反应速度在微秒级,对于精贵的IC等元件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很多通讯,嵌入式采用TVS元件实现防雷功能,TVS的反应速度都在纳秒级,能够达到要求。

楼主:

我查了一下资料,TVS应该能达到要求,谢谢szjung的指教!

网友(2012-05-19):
是二楼的说的没错,TVS的压敏电阻反应的确很快,如果一个避雷器没有这些东西,估计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资产贵重的话,损失惨重,便宜的资产一般还能接受但也心疼!

网友:
双绞线防雷

双绞线防雷

网上流传的!

网友:

转载网络资源!

网友:
检测控制电路的保护

检测控制电路的保护

通用两级信号防雷器

通用两级信号防雷器

刚上传图片没设置好,转载网络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