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

楼主(2004-09-11):
在高频电路中  电容分两种   一种为工作电容   另一种为耦合隔直滤波之类电容
请问  是不是   工作电容的值都比较小
而耦合隔直之类的电容值相比较之下   都要大上几倍  或是 几十倍

楼主:

各位大侠   帮个忙

网友(2005-01-19):

我不太清楚
在高频中,电容是很麻烦的东西,高频电路中,不仅有你说的工作电容,耦合电容,还有更可恶的机间电容,这个是很难避免的,而且在高频中这个电容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至于你说的电容要用多大的,就要看他具体的工作频率了,这个可不好下定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