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救忙音检测

楼主(2004-09-21):
谁知道普通电话忙音检测的电路?谢谢!

网友:

我们曾用过的方法是检测是否摘机,摘机时馈电线路的电流大,以次来判断电话忙。
如果要从接收方检测电话忙音、回叫、拨号音,则建议用软件来实现。

楼主:

您建议的“软件来实现”是指用DSP来实现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黄杰平2004/09/22 11:43am 发表的内容:
您建议的“软件来实现”是指用DSP来实现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用DSP当然是可以的,我以前曾见过有用PIC单片机来实现的。

网友:

SLIC 芯片 好像就可以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相应的片子:ht9020可以完成。

网友:

hehe  我的毕业设计用的是单片机实现的
这个是个老老放按了
自己找找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