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协议转换器

楼主(2004-10-15):
我要设计一个协议转换器,将pcm链路的话音信号,压缩编码接到ip网,谁有什么建议,或是如何选择接口芯片。

网友:

是做VOIP?

楼主:

也是关于这方面的,就是想把pcm链路接到ip网,不压缩

楼主:

不压缩也可以,就是实现一个透传功能,能否给点指点

网友:

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案是:
PCM码流(n x 32kbit/s)<-->HDLC<-->10/100BASET-T。
其中HDLC<-->10/100BASET-T有专用芯片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