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话音压缩

楼主(2004-10-15):
请问将话音(64k/s)压缩成8k/s后在传送,谁知道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

曾看到过一种CS-ACELP语音压缩算法,可将64k/s话音压缩到8k/s,其话音质量等同与32k/s的ADPCM,建议查查着方面的资料,或许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用的芯片很多,像我们公司就用的是AudioCodes的dsp,向TI、Motorola等的dsp都可以。压缩成g723r53、g723r63或者g729这几种编码就可以了。它们压缩之后分别是5.3bps、6.3kbps和8kbps。语音质量都不错。

网友(2005-05-09):

可以用Mindspeed的M825XX,M82610等等VOIP PROCESSOR,有需要可与我们联系
1391751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