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有线电视信号无线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4-10-21):
本人有两座房子,相据差不多有百米,现有一座房子有有线电视信号,现想有无线传输的方式传输到另一房子中,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希望保位给点意见!

网友:

把有线电视信号调制发射
在另一座房子放接收器,解调恢复信号
犯法了

楼主:

但两间房子都是我的啊!如果在同一间房子里是不是犯法?例如一楼到五楼!

网友:

呵呵 你可以把房子搬到一起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_^

网友(2004-12-25):

建议:1、用电缆传,最多加个放大器,这样最便宜;
      2、在另一房子另装,这样最方便;
      3、无线传输涉及的问题:成本、频谱管理,不是技术实现不了。

网友:

如果不怕贵,买一对宽带光调制解调器,再仔细的对准(;))两端的光收发器,300米视距应该可以。不过我没试过,对准难度应该比较大。
不过一般家用的有线电视端口数量是有限制的,不能私自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