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生成的文件能否被verilog语言读入

楼主(2004-11-17):
.mat文件是否可以直接用verilog的$readmemh函数读入
如果能请帮帮忙说详细一些。
如果不能,那么matlab如何生成文件才能被$readmem读取,文件格式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2006-06-26):
.mat文件好像不可以直接用verilog的函数直接读入的,
可以用matlab的里的写文件函数printf把相关数据写入指定文件即可

网友:
verilog语言只能读入文本数据,,你要在matlab中生成文本的16进制数据才行。。

网友:
printf 成 *.txt 文件

网友:
关键看matlab生产的数据格式,可以用verilog的readmemh,readmemb,如果matlab生产文件a.mat如下
66
ef
78
则verilog可以如下读:
module top;

reg  [7:0] mem[2:0];
initial
begin
  readmemh("a.mat",mem);
end

endmodule

网友:
我也想帮你,可惜我不懂

网友(2006-08-11):
受教了!!!!!,3q!!!

网友(2006-09-10):
长知识了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2007-01-01):
长知识了 ,thanks

网友(2007-11-23):
memreadh 读16进制数
memreadb 读2进制数

网友:
不懂.受教了

网友(2011-01-04):
verilog文件读写

网友(2012-06-04):
回复 楼主:
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