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大虾:E1成帧器中,E1必须是串行吗?

楼主(2004-11-22):
请教各位大虾:E1成帧器中,E1必须是串行吗?为什么?
还有,哪位达人有ISO 3309:1984的文档,如能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你指串行是那一部分?

楼主:

楼上的大侠,请问:
当成帧器 TRAN 处理多路信号的时候,
1、每一路信号的数据各个比特是一个一个传输的,还是可以在每一路都采用多根数据线,使其并行传输?
2、其输入输出数据流能不能也采用时分复用的方法?
3、还有,为什么每个成帧器都必须有一个数字锁相环去抖动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