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跳频技术

楼主(2004-12-17):
    跳频技术与直序扩频技术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扩频。跳频的载频受一个伪随机码的控制,在其工作带宽范围内,其频率合成器按PN码的随机规律不断改变频率。在接收端,接收机的频率合成器受伪随机码的控制,并保持与发射端的变化规律一致。
    跳频是载波频率在一定范围内不断跳变意义上的扩频,而不是对被传送信息进行扩谱,不会得到直序扩频的处理增益。跳频相当于瞬时的窄带通信系统,基本等同于常规通信系统,由于无抗多径能力,同时发射效率低,同样发射功率的跳频系统在有效传输距离内小于直扩系统。跳频的优点是抗干扰,定频干扰只会干扰部分频点。用于语音信息的传输,当定频干扰只占一小部分时不会对语音通信造成很大的影响。
   跳频的高低直接反映跳频系统的性能,跳频越高抗干扰的性能越好,军用的跳频系统可以达到每秒上万跳。实际上移动通信GSM系统也是跳频系统,其规定的跳频为每秒217跳。出于成本的考虑,商用跳频系统跳速都较慢,一般在50跳/秒以下。由于慢跳跳频系统实现简单,因此低速无线局域网产品常常采用这种技术。

网友:

讲一讲跳频接收和发射是如何同步的?

网友(2005-03-02):

是阿多讲一下有关原理好一些

网友:

仔细讲讲跳频的同步原理,这是跳频技术的重点

网友(2005-04-24):

下文?

网友:

收发信机通过时间同步即可,我们公司利用秒脉冲来实现的.

网友(2005-06-18):

楼主犯了一个低级概念错误:不要把单纯的无线调制(频谱搬移)作为我们常说的FH,FHSS与DSSS一样,有扩频增益。每bit信息用1个不同载频调制后发射和每bit信息用多个载频(频点按伪随机码分布)调制后发射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是FH,后者是FHSS。

网友:

找本教材看看,原理的东西就比较清楚了。本人也知道一点点,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2010-04-18):
愿听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