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嵌入式局域网服务器”开发有兴趣的请进

楼主(2004-12-20):
有没有人对嵌入式的局域网服务器开发感兴趣?主要是实现局域网中的所有计算机通过该服务器访问internet。具有的功能主要包括:能够设置网络参数、xDSL拨号、存储设置和网络检测的功能,当然如果软件做得好还可以具有防火墙和查毒的功能。初步设想可用ARM+双网卡的结构实现,操作系统用uCLinux,如果有感兴趣的一起开发一下这个项目如何?

楼主:

没有人呀!是不是我的提法有问题!还请指正!

楼主:

真是郁闷!就是没人感兴趣,有没有高手给提点建议呀!我也就是想通过作这个来学习一点东西!

网友:

先给出你的应用背景是什么?

楼主:

一个很小的嵌入式互联网接入设备,使局域网(办公室、实验室或家庭)用户可通过这个设备访问互联网。传统(现在我们实验室也是这么做的)的做法是用单独的一台微机插双网卡做服务器,一快网卡接局域网hub,一块接外面,这样一个就必然有一台机器要全天候的工作,即使有一个人要上网也要有两台机器开着。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就是可以在这个嵌入式互联网接入设备中作一些相应的安全措施比如防火墙等功能,可保证局域网的安全!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可行,还要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

买个最便宜的路由器,150RMB左右。你的成本能做到多少?

楼主:

是吗?路又器能实现这个功能呀?我对这个不是太了解!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1.MAC地址克隆
    为防止用户申请一条宽带线路多用户上网,运营商(ISP)可能对每条宽带线路与一个MAC地址进行绑定。TP-LINK宽带路由器具备“MAC地址克隆”功能,您可用MAC地址被绑定的PC对宽带路有器进行管理,使用“克隆”即可将该PC的MAC地址复制到宽带路由器的WAN口,让宽带线路绑定的是路由器WAN口MAC地址,因此还是能多用户共享上网,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注意:只有局域网中的计算机能使用“克隆MAC地址”功能。
2.DHCP
    DHCP就是动态主机分配协议。TP-LINK宽带路由器集成DHCP服务器,您可以让DHCP服务器自动替您配置局域网中各计算机的TCP/IP协议。
3.虚拟服务器
    宽带路由器一般集成了防火墙,通常情况下广域网中的计算机想要通过路由器访问局域网中的某些服务器就无法实现。 TP-LINK宽带路由器提供了虚拟服务器功能,给虚拟服务器定义一个服务端口,所有来自广域网对此端口的服务请求将被路由器重新定位给局域网中的相应服务器。这样,广域网中的计算机就能访问您局域网的服务器了。
4.DMZ主机
    DMZ主机又名非军事区域主机,若开启此功能并选定主机后,当外部数据包要主动连接宽带路由器的WAN口IP时,宽带路由器就会把所有的包转发给指定的DMZ主机。此功能将局域网中被设置为DMZ主机的计算机完全暴露给广域网,以实现双向通信。
注意:设置DMZ主机之后,被设置为DMZ主机的计算机防火墙设置将不起作用。
5.按需拨号
    TP-LINK宽带路由器可以根据上网动作自动连通和断开上网连接,网络开通期间,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上网动作时路由器会自动断开连接,适时节约上网费用;用户重新进行上网操作时,路由器会自动连接,恢复上网功能。按需拨号功能切实满足采取拨号方式上网的经济型用户控制上网成本的需求。
6.UPnP
    UPnP(Universal Plug and Play,通用即插即用)体系面向无线设备、PC机和智能应用,提供普遍的对等网络连接,在家用信息设备、办公用网络设备间提供TCP/IP连接和Web访问功能,该服务可用于检测和集成 UPnP 硬件。
TP-LINK宽带路由器启用UPnP功能后,依靠UPnP协议,局域网中的主机可以请求路由器进行特定的端口转换,使得外部主机能够在需要时访问内部主机上的资源。例如,启用UPnP功能后,路由器可以使原本受限于NAT而不能正常使用的MSN Messenger(Windows ME/XP系统上安装)音频和视频通话恢复正常使用。
7.DoS攻击防范
    DoS(Denial of Service,拒绝服务)是一种利用合理的服务请求占用过多的服务资源,从而使合法用户无法得到服务响应的网络攻击行为。在正常情况下,路由器的速度将会因为这种攻击导致运行速度降低,TP-LINK带防DoS攻击的宽带路由器针对当前几种常见的DoS攻击手段提供了防范措施。现今网络上病毒泛滥,启用防DoS功能后,宽带路由器能自动将受病毒感染的PC隔离。
8.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是指由网络管理员手工配置宽带路由器的路由信息。当网络的拓扑结构或链路的状态发生变化时,网络管理员需要手工去修改路由表中相关的静态路由信息。静态路由一般适用于比较简单的网络环境,以便于网络管理员能清楚地了解网络的拓扑结构,设置正确的路由信息。
9.静态地址分配
    静态地址分配可以为局域网内具有指定MAC地址的计算机预留静态的IP地址。设置了静态地址分配之后,此计算机请求DHCP服务器获得IP地址时,DHCP服务器将给它分配预留的IP地址。
10.DDNS
    DDNS 即动态域名解释服务。带DDNS功能的宽带路由器集成DDNS客户端软件,可自动捕获WAN口的IP变化,并自动联系DDNS服务提供商的DDNS域名服务器,将你注册的域名指向新的IP地址,从而实现将静态的域名解释成动态的IP地址。你只需要向服务商申请一个免费域名,不用为租借服务商服务器等付费,就可以在自己的PC上免费组建个人网站,免费搭建Web、FTP等个人服务器。
提醒:某些品牌路由器的DDNS功能存在仅作摆设、不起作用,服务提供商遥远登陆缓慢等陷阱,TP-LINK宽带路由器提供的是真正意义上的DDNS功能,提供的是大陆本地流行的花生壳、科迈网的DDNS服务,连接、登录方便,IP改变后域名更新迅速。花生壳、科迈网在全球提供高质量、高可靠性的DDNS服务, TP-LINK与其保持良好的合作。
11.端口镜像功能
    端口镜像是指将交换机/路由器的被监控端口镜像到指定的端口(镜像端口)。被监控口的发送/接收的数据,将拷贝一份转发给镜像端口,以便网管人员可以对被监控端口的数据帧进行分析、评估。端口镜像功能被广泛应用于网吧监控。
12.VLAN
    VLAN即虚拟局域网。当交换机/路由器同时处理多个网络的管理任务时,设置虚拟局域网,可以减少资源消耗,提高网络的效率。同一个VLAN组的PC可以互相访问,不同VLAN组中的PC互相屏蔽。通过虚拟局域网,可把网络划分成多个分区,却不需要改变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VLAN广泛用于工作组隔离、网吧分区管理等。

楼主:

又长了不少知识,看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呀!原来小小的路由器有这么大的学问!看来我提的这个想法有些幼稚了!不过还是请doublemz能对学习嵌入式和网络协议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