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C与485的问题。。。

楼主(2004-12-21):
   大家都知道HDLC是同步串行通信协议,发送或接受都需要数据线和时钟线,但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两个需要通信的HDLC协议芯片之间是通过RS485作为通信信道的,RS485是差动的,数据线如果通过它来传输还可以,但时钟线怎么传输,又不能用两路RS485。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用的HDLC协议芯片是日立的HD64570,它的英文资料里面说这个芯片有一个叫ADPLL的部件,可以通过数据线上的数据提取该数据的时钟信号作为接受该数据的时钟,这样好象就解决了,只用一个数据线通过485传输了,但我不敢确定这种方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款芯片,或者见过使用这种一根线做同步串行通信的产品或经验,小弟我7月刚大本毕业,没有经验,还望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这涉及到协议传输的问题,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通信物理层传输都是不会专门设置一个时钟信号的。接收信号的模块需要进行数据时钟的恢复(DCR),从输入数据流中提取时钟。也就是你提到的ADPLL的作用(之一?),没用过这款芯片,但这种方法肯定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谢谢,缘分啊。

网友(2006-11-21):
clock recovery is very complex,i think the chip is also very expensive

网友(2008-08-03):
一般要实现同步都要从线路恢复时钟,要用到CDR(时钟数据回复)模块

网友(2009-11-13):
搞技术不能停止学习啊

网友(2016-09-21):
哈哈,有485需求可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