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土问一个关于OFDM调制的问题

楼主(2004-12-22):
OFDM的原理好像很简单,
一定带宽内划分好几个子载波,
每个子载波用QPSK或QAM等调制,
然后加在一起输出,
可是实现起来我却看不懂,
二进制输入->QAM映射->串并转换->IFFT->D/A->IQ调制->天线发射,
我省略了一些环节,
如果说IFFT实现了OFDM调制(包括子载波的QPSK或QAM调制),
那么D/A后面的IQ调制难道又是一次QPSK或QAM调制?
关键是我不清楚IFFT到底实现了OFDM原理中的哪些部分?
因为刚看OFDM,也许很多东西不是太明白,
请大牛们指教!
--

网友:

了解IFFT应该先从FFT的物理含义开始,FFT的左右是将一个信号用一组正交的载波进行分解而得到的一组系数。因此,FFT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非常容易产生一组成整数倍价格的而且相互正交的载波,因此利用这些相互正交的载波可以实现类似FDMA的概念(不过用传统的滤波器无法产生如此密集的子载波集合,只有FFT可以做到),利用这些载波同时进行数据传输。
在频域上对各个子载波进行QPSK或QAM调制后(直接进行幅度和相位操作),再经过IFFT可以变回时域,采用普通的上变频方式就进行发送了。

网友(2005-06-19):

不要过多的纠缠在IFFT上,记住,他只是OFDM系统中正交调制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已。二进制比特流通过数字调制后得到的是复信号序列,对复信号串并变换作正交调制(IFFT实现),再搬到实际的载频上,然后取复信号的实部发送到信道上。因为实际发射的信号总是实的。

网友(2006-01-10):

能不能具体说说串并转换到fft的接入啊 串并转换怎么能从串行数据转换成不同的子载波呢

网友:

順序錯了
難怪你看不懂
二进制输入->串并转换->IFFT->QAM映射->并串转换->D/A->IQ调制->天线发射,
應該是這樣

网友:

二进制输入->QAM映射->串并转换->IFFT->D/A->IQ调制->天线发射
这是正确的

网友(2006-04-10):

请问ofdm用matlab仿真时这个串并问题以及并串问题如何解决,我刚开始学习matlab,没有找见相应的模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2006-09-29):
IQ调制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呀,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2007-09-21):
关注中,我也不甚明白

网友(2008-12-24):
其实IFFT/FFT只是一个手段. 因为数字信号经过QAM调制后, 可以把调制的结果看成是频域的东西,  而这些结果正好可以作为IFFT的输入, 输出的是一个时域的信号. 注意是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