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太网上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啊?

楼主(2005-01-06):
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
100BASE-TX以太网物理层是4B/5B编码的,
之后进行MTL-3成形,
然后是脉冲成形和滤波,
请问这里的脉冲成形和滤波是什么意思啊?
输出的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啊?
在接收端有均衡和MTL-3和4B/5B解码,
有没有A/D进行采样啊?
好像802.3没有叙述相关的内容啊,
做过以太网物理层研究的大侠请指点指点。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研究那么细啊,我只知道,接上网线能上网。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不能帮你了

网友:

现在的点对点的通信系统绝大部分都是用数字化的方法来实现了。一般书上举例说数字基带信号时都是方波信号,但这种信号不适合在频带受限的信道中传输,所以对方波型的数字信号一般要进行成型滤波,压缩基带信号频带,另外这样减小了传输中引起的码间干扰。现在基本上这些部分全用数字化方法实现,只在最后信号发射的时候才变为模拟信号。在接收端一般先经AD采样然后数字化处理,上面所述的这些是传输层的概念,不知道你想了解的对应于哪一层,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2005-11-01):

传输的是模拟信号, 然后在接收端进行A/D(1BIT 比较器)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

传输的是三电平信号,应该说是数字的,收、发两个方向的信号是差分的。波行是这样的:

网友:

理想情况可以认为是数字信号
但是经过信道的衰减后,就是模拟信号了
需要A/D重新量化

网友(2008-07-09):
请问电压幅值是多少?

网友(2008-08-30):
应该是数字的

网友(2010-05-26):
研究研究

网友(2011-01-19):
学习了,我也觉得也是数字的,但是经过变压器后,电压幅值和波形怎么变呢?

网友(2015-01-29):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8-11):
有些文章里面有AD但有些没提,我也刚接触,好疑惑许多问题

网友(2018-06-06):
三电平信号经过信号衰减已成为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