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B/10B编解码的一些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5-04-13):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小弟有几个问题:
1)8B/10B是否属于mBnB码中的一种?
2)它的编码码表是什么?
3)如何将8B/10B码解码后映射到64B/65B模块中?
有相关资料上传就更好了。多谢......

网友(2008-12-05):
没人回复呀?、

网友(2009-05-22):
要是有个verilog实现的8b/10b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2011-04-08):
自己写了一个,不过不太对的啊!!!求高人指导。。。

网友(2011-12-26):
回复 楼主:

    应该是mBnB的一种,具体编码表可以在网上找,xilinx的相关资料就有编码表。8B/10B解码后映射到64B/66B,那你数据量至少应该匹配吧,如果是8个8B/10B解码模块(不现实),那应该没问题,要是一个8B/10B模块,那么就要经过某种处理先将8bit的并行数据转换成64bit的并行数据,具体操作可能根协议有关,一种直观的方法就是将8个周期8bit数据锁存转换成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