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红外接收头做的遥控电路解码不成功

楼主(2005-06-13):
我用PT2272-L4与HS0038连接,在14脚上有信号,但17脚就是不能出现一个高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PT2262的15脚有一个38K的频率信号,不知道PT2272的15脚上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38K的频率信号?感觉2272的14脚上有一个频率信号,17脚就应该能产生一个高电平了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键盘按下时,按理说2272的14脚是不是应该有个连续的频率信号?但我现在调试发现只有当键盘按下的瞬间2272的14脚有一个频率信号产生,不知这样对不对?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欢迎大家指教

楼主:

大虾都哪里去了?

网友(2006-11-16):
有点头痛,你可以试换一个相同的元件再试试,不行的话就得咨询生产企业了或专业代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