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对放大器或PA有研究,进来看看!

楼主(2005-06-30):
一般高频PA 上的放大器,焊的时候位置放的有点歪,会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2005-09-09):

只要管脚没有虚焊久肯定没影响的拉

网友:

应该不会有影响

网友:

要看你的RF PA 有没有屏蔽盖,有的话,影响不大。没有可能会引起EMI,EMC问题,对旁边电路产生辐射干扰。

网友(2005-10-26):

既然知道了斜了 为什么不焊正点
一般没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