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psk信号解调中的符号同步问题!(使用hsp50214b)

楼主(2005-07-17):
各位:我现在用harries公司的hsp50214b芯片做qpsk信号的解调,其中需要外围电路的一个环路滤波器实现符号同步。我想问下符号同步的原理是怎么回事,它需要我提供什么东西才能进行误差检测进而完成同步。谢谢!

网友(2006-08-08):
大哥,小弟想请教你个问题,我的hsp50214b再没有配置之前,他的输出脚bout上居然有数据,而aout上除了最低位有,其他脚上却没有,我又不知道在我写完程序后,配置程序有没有写进去,但我能检测到syout口上一段高电平,好像又写进去了,望大侠指点,而且我没有给hsp50214b输入数据,但输出口上就有上面说的一样,有数据。大侠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些hsp50214b的配置程序,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06-09-10):
还在用50214啊,都停产了把

网友:
hawkkuang,你的现在配置好了吗?现在我又遇到麻烦了,eni口是不是置零啊,我的输入口的信号居然没有和内部的线路不通,不管我有没有输入,后端都不改变,但是我写别的控制字,又会又反映,如果你解决了告诉我一下,我们研究研究我的email:antter2005@sina.com

网友(2010-05-25):
跑题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