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thernet的问题

楼主(2005-07-18):
最近在准备做ethernet controller.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      +----------+      +------------+
|system bus |<-1-> |controller|<-2-> |ethernet PHY|<-3->
+-----------+      +----------+      +------------+

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感觉很模糊.
请教一下,
PHY对外的接口3应该是固定的对把?就是平常看见的8线水晶头吧.
关于这个的详细信息从哪里可以找到?
接口2的信号列表是否是与PHY的型号相关的?
能否介绍几种常用的PHY?
谢谢!

网友:

PHY对外的接口电路通常有电阻、电容、变压器和RJ45,或内置变压器的RJ45。
接口2通常会用到MII/RMII等接口,一般在选择controller和PHY时要考虑一致。
PHY有很多种,有100M、10/100M、1000M的PHY,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