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DNS的大侠请看过来

楼主(2005-09-07):
哪位大侠了解以下问题,请不吝赐教,谢谢!
1) DNS Server 如何实现以域名为索引的数据库查询?是否也是对域名作Hash运算,用Hash结果作索引查表呢?
2) 如果采用Hash,用什么Hash算法?
3) 如果Hash碰撞的话,需要比较整个域名吗?如果不比较整个域名,采用什么方式呢?
4) 何时需要用到反向查询?
5) DNS反向查询多还是正向查询多,两者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网友(2006-08-15):
学习

前面的这么底层的
DNS实现的问题,不懂,后边正查,反查各有用途,一般上网用户只是用到正查,反查在服务器间或服务上好像用的多,因为我碰到过反查没配对,Oracle直接用不成的情况,呵呵,这个比例不一定吧,这台DNS是电信公网DNS服务,和我们这里一台做内网DNS的服务器(负责解析xxxxx.com下的www,mail, oa ,portal,几个服务器),当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