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数字下变频HSP50214B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5-10-04):
[这个贴子最后由jnthree在 2005/10/04 04:35pm 第 1 次编辑]

本人最近在调试数字下变频专用芯片:HSP50214B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中频直接带通采样,经过374进入HSP50214B,然后进入FIFO,主机从FIFO读处理完的数据,本人已经检查过AD采样完的数据正确,FIFO读写正确,但是在把采样后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出现了“断谱”的现象。应该是HSP50214B的控制字设置有些问题。
上面是我读到的数据,用COOLEDIT看的时域和频域的图
1:空采噪声处理后的时域。AD时钟48M,CLKIN为48M,PROCCLK=48M;
抽取为CIC=32;HB=32,FIR=1;

楼主:

2. 频谱图

楼主:

3. COOLEDIT里面的3维频谱图,可以看到断谱现象
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断谱的现象,希望哪位用过这块ASIC下变频芯片能解决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我5年前调过这个片子,也不是很成功。成形滤波器总是达不到我需要的效果,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ice的回答,但是从结果来看,好像不是FIR滤波器的问题,而是数据时断时续,我已经检查过FIFO,以及传输,都没有其他问题,不知道50214B里面什么设置不对
ICE有QQ或者MAIL吗?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

可以回学校问你同学的!~!!

网友:

我上面有邮件的,可以交流一下,不过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发给他的DATASHEET好吗?
looneyxp@sohu.com

网友(2006-07-11):
回复 网友A:

Jnthree 你的mail是什么,我有问题向请教你,是关于50214的。希望你能告知在下

网友:
我也想做这方面的不知有没有前途

网友:
问50214的内部配置的一些问题。

我在50214的内部的配置上有点问题,望老兄赐教。不胜感激。
50214的内部agc的threshold得值怎么来配置,他 因该怎么计算, 它的loop agc的eeee 和mmmm又怎么计算?希望老兄告知在下

网友(2006-08-12):
用过.好象AD的器件要好些.INTERSIL(HARRIS)器件缺陷较多.

网友:
老兄 ,能给点意见吗?可以的话,能不能给我一组50214的配置数据,谢谢我这里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写不进去,可是我又能检测到有个写入而产生的一个周期的高电平。望老兄赐教。谢谢

网友:
jnthree FIR=1 设置不对,可能已经数据溢出,用MATLABL 根据CIC的值算出一组FIR的系数写入HSP50214B.ANTTER 的配置可以先把SERIAL OUT CLOCK DIVIDER,SERCLK配置送出,看是否正确.对HSP50110很熟悉,因为有软件.HSP50214B 有ST-114的软件破解版,直接可以配置参数,先写地址,后写数据,N/A,TEST不写.程序五年前用单片机写的.因单位离家较远,无法提供源代码.EMAIL:SUNJZ@265.COM.CN,每周只看一次.

网友:
更正,用 FILTER SOLUTIONS 8.1可以直接产生FIR 的16进制的系数.

网友:
实在不行,用HSP5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