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的电信接入方式是不是ADSL,那么ISDN接入是什么?

楼主(2005-11-03):
有点混淆

网友:

ISDN是"综合业务数字网"的英文简称,现在来说算是过时的技术了.
它主要有PRI(30B+D)和BRI(2B+D)两种接口,速率分别是2MBps和128kBps,其中BRI可以用电话线传输,经过NT-1等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和电话,实现上网和打电话两不误,因此电信部分也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一线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