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不胜感激

楼主(2005-11-29):
  载频1100MHZ PCM 调制 波形是脉冲间隔3微妙,脉宽0.8微妙
对这样的信号,如果进行采集,其采集速率应该是多少?
如果先将信号搬移至中频21.4Mhz,其采集速率呢?

网友(2005-12-30):

用带通采样的花,不超过5MHz就够了,当然前面的滤波器不好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