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二四线转换问题

楼主(2006-02-06):
一般电话线都是两根线,而编译码芯片的输入和输出各是两根线,总共就四根线。如果完成这二四线转换?
有谁能为我解答一下。还有能否提供一下原理图纸

网友(2011-07-06):
二线是平衡的两根信号,用于给电话机馈电,振铃,摘机检测和传语音用,因为是平衡的二线,其抗干扰性强,可以传语音信号远至10Km 四线指二线经过二/四线变换后变为收两根VR-GND,发两根VX-GND,共四线,所以形象地称为四线,其抗干扰性差,只能在PCB板上进行短距离传输,要想长距离传输,一定要经A-D或D-A转换后经光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