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零码和不归零码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6-03-03):
归零码和不归零码有什么优缺点?突然有人问起,也是一愣,那位解释一下?

网友:

相同的信息速率,归零码占用的带宽是非归零码的2倍,但是归零码由于每个符号都归一次零,因此带有时钟分量,便于收端提定时。而非归零码的频谱中就不含有时钟频率分量,在收端要经过非线性变换才能够得到时钟分量。
这两种码型不能说好不好,都有各自的应用场合。

网友:

看了,顶一个.

网友(2006-04-05):

?,言下之意交流电所占带宽比直流电少?还望继续指教

网友(2011-02-22):
我也想知道,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