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fdm的matlab仿真

楼主(2006-04-10):
ofdm在matlab中的仿真过程中串并转换以及循环码的处理如何解决,清高手赐教!谢谢了!
我对 matlab不太了解找不到相应的模块,请帮帮忙吧!

网友:

自己写好了,使用matlab需要有个慢慢熟悉的过程,这些都是基本功了

网友(2006-06-26):
这个比较简单的,
把Matlab搞清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2007-07-13):
just use a for loop or something to simulate the cyclic is ok!
or you can refer to the other matlab documents

网友(2007-09-19):
我也对OFDM赶兴趣

网友:
偶也对OFDM赶兴趣!!!

网友(2008-05-07):
谁能发个帖子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