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与外围设备通信的电路

楼主(2006-04-14):
--------------------------------------------------------------------------------
  清高手指教:我现在用pic的单片机作东西,用到spi的串行通信,可是sdo/sdi口是斯密特输入输出,我用的外围设备是ttl型的,他们之间的转换应该怎么设计,能不能直接接上?
有没有电平转换的芯片可以用?

网友(2007-01-15):
你好象说的不是很清楚~~~sdo/sdi 是什么意思?
不过,不管怎么说~~所有接口的匹配只考虑电压和电流,还有逻辑匹配,不要被过多的名词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