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阶的环路滤波器系数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06-04-17):
请教各位, 我在做频率同步时,用到一个一阶的环路滤波器,请问该滤波器的系数是如何确定的?谢谢!

网友:

t=RC
R选一个合理的值1K - 10K 左右。
选定R后,C=t/R就得出来C呀。